螺旋式散热片制造工艺,请教

楼主(2012-07-09):
请问机械社区的各位大侠

螺旋式散热片的如可制造出来的,有没人给一个详细的工艺。

谢谢各位!

网友:
冲压后连接的吧?具体怎么连的要看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
先冲压,至于怎么连接起来的 ,看不出来

网友A:
猜一下吧,是冲压不错,但是连续跳步,自然打卷,呵呵。

网友:
个人凭直观觉得应该是 直板片直接(或者模具)直弯曲成型的吧??

楼主:
我也觉得方直的片弯成的,但是重点是怎么样把它弯成螺旋,还要控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吧,是冲压不错,但是连续跳步,自然打卷,呵呵。

周benbendage大侠在这方面应该很有经验,由于工作关系,我现在对它的工艺比较有兴趣,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吗,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冲压成型,就和做LED灯散热片是一样的。每片冲出后铆接。

楼主:
i是整体的,不是铆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benbendage大侠在这方面应该很有经验,由于工作关系,我现在对它的工艺比较有兴趣,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吗 ...

呵呵,我也是猜测,经验谈不上,这活儿仅看图片坯料应该是钢带,冲压时冲材料一侧,另一侧的压紧力要合适不要压得太死,压死了不冲的一侧,就发生拉伸了,冲完还是直的,压的不是太死的话,就是拉伸带弯曲,给钢带个螺旋导向,连续跳步,象缝纫机一样,一步一步冲下去,出料自然打卷。(被冲压一侧由于有波纹,平面距离变短,不参与冲压一侧保持原样或略有平面拉伸,自然相对内侧就长了,行程螺旋外侧),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出来楼主图片的形状呢?

网友:
我用钢带在车床缠过

网友:
看样子像是,本来是片状的长条,然后齿状盘旋转挤压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