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塑料件的同轴度公差?

楼主(2012-07-09):
   我们现在加工这个塑料件,是聚丙希注出来的,由于胚料注出后,因为收缩的原因,工件不圆,相差近1MM。我夹持的地方是直径95的位置,用的软爪,车完端面车内孔。内孔直径20.现在问题是由于工件不圆,而且直径8MM的孔是提前注出来的,所以车出的活整体出现偏心。同下法兰装配时,螺丝眼对不上。不知是否有好点的办法啊!(注下法兰也不圆,量一圈差不多也相差1MM左右。下法兰上带着螺母)

网友:
内撑孔加工。不要夹外面。这样的东西我见多做多,除非实心的,一般都是撑孔做。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能用到

楼主:
不能撑内孔,如果撑内孔会多一步工序。

网友:
是不是图纸标注有问题呢?
如果需要同轴度,则需要使用螺丝孔的位置圆做定位标准,像这样的标注应该使用位置度。
如果使用位置度的话,应该装夹位置在螺丝孔,做3个通规捅过螺丝孔再在后面找个端面定位车比较合理。
如果螺丝孔本身分布不均匀,则需要在加工前多做一个保证分布均匀的切削或者整型。

网友(2013-09-23):
楼主,图纸标注就有问题,基准应该选90的孔,再在4个均布的通孔标位置度。另外,就算是标同轴度,也少了直径符号。。。。。
PS 注塑厂是哪家?太不专业了。

网友:
端面不要车了,用一个圆柱销,一个削边销定位两8.5孔,(结构夹具书上都有),端面夹紧,车90孔,同心度好,

另外8的孔,改成8.5或9的孔在塑料模上是很简单省力就搞定的

以上两项后大概螺栓能穿过去了吧,

网友:
图纸问题大了,没有按照比例画图,也没有加工符号。建议楼主提供一份正确的图纸。

网友:
这个图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