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加装什么才能让链条拉紧?

楼主(2012-07-09):
现在有一输送机构,采用链条传动,两链条中心距为10米,中间加装什么才能让链条拉紧啊?如果加张紧轮,那至少装5个吧,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托板

游客

网友:
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托板导轨,一端加可调节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托板导轨,一端加可调节的装置

这种装置一般的应该是输送链。链轮的半径应该挺大的,上下边都加托板托着,滚子在托板上滚动,然后右端的链轮加一个可调节的装置,实现右端链轮可左右调节,达到张紧的效果

游客

网友:
可以带动多个链轮
是不是严禁一个链条带动一个水平面上多个链轮,只能用一对对的链轮,进行逐个轴的传动

网友:
      原则上说,链传动最好主从两个链轮之间传动。
如果机械结构必须需要多个链轮传动,也可。但必须
在中间链轮上方加压轮,以防链子跳起。这是其一。
其二,从动轮可以调节。其三,松边(下边)用一个
张紧轮即可。
      以上愚见,供您参考。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做完,调试的情况:由于速度慢,链条不跳,也不跑偏,跨度大,自重大,下方不用加张紧轮,上方有导槽,已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把一端做成可以调节的就可以

网友(2012-11-14):
不加调整过一段是链条会变长

网友:
需要张紧轮

网友:
我们厂里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用的是托板

网友:
下加托板,上加压板,链条只能在两板间滑动,不会跳齿的。

网友(点评):
这情况磨损大吧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耐磨,采用尼龙板也不错

网友:
张紧轮加一个也可以啊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采用中间驱动,主动链轮两端加装张紧链轮,传递力矩较大,且传动平稳。

网友:
做长条的耐磨尼龙链导轨托住链条,加上装张紧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