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刀片的CAK76和CAK7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7-09):
如题
三菱刀片盒子上的CAK76和CAK74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5-04):
应该是不同的批次或者涂层炉

网友:
看了下手里的刀片,NX2525材质的,盒子背面也有AKD82,ANV49,FXU00。。。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是批次代号了,APMT1135PDER-M2-VP15TF背面是CAK75,APMT1604PDER-M2-VP15TF是CAK74的,RPMT10T3MOE-JS-VP15TF背面是AVD92 ,RPMT1204MOE-JS-VP15TF背面是CSK6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