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板今天拿了一个电加热锅炉,引起了我好奇

楼主(2012-07-09):
我们老板今天拿了一个电加热锅炉过来,大概是120*120*250mm,功率是两路各3500W,打开里面是六根玻璃管换热器,玻璃管上面涂了一层导电物质(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利用这层导电薄膜加热。这是外形图,第二个是玻璃管电极的连接方式,
有没有前辈知道是怎么个原理?谢谢了!

网友A:
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说的玻璃管里面有东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说的玻璃管里面有东西没有?

没有!肯定没有,里面是装水的,水在玻璃管里面流动,是外面的涂层加热。

网友:
是不是远红外涂料!

网友A:
1、无机电热涂料:在常温下通过化学反应固化成具有 半导电性的膜,在膜的两端配备上电极通电发热,其表面检测温度能达到160度。若用作室内供暖,一般房间涂刷2平方米,温度能升至20度。每平方米生产成本仅3元,耗电量是一般镍铬电热丝发热体所制电暖器的1/3。

配方(重量%):  二氧化钛14.1,石墨20.1,硅酸钠38,三氧化二锑0.3,三氧化二铁0.3,二氧化锰0.2,水27。

2、碳晶电热黑膜:黑膜同属于电热膜的范畴,是有机不透明电热膜。有机电热膜的构成又有聚合物电热膜和添加型电热膜。目前,实际应用较多的是在成膜物质中添加炭黑、石墨或二者混合使用,俗称黑膜。制膜的工艺以涂覆和丝网印刷为常用。大多数电热膜的成膜和使用需要载体,应用较多的载体材料是玻璃、陶瓷和云母等。

网友:
学习了,不知这种涂料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机电热涂料:在常温下通过化学反应固化成具有 半导电性的膜,在膜的两端配备上电极通电发热,其表面检 ...

谢谢您!学习了,您说我的锅炉涂的是什么东东。

游客

网友:
从图片看更像黑膜,实际是什么就不敢确认了。问你老板要说明书,那上面会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学习了,您说我的锅炉涂的是什么东东。

没有说明书,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想把这种电锅炉应用到我们的产品中,我们的设备要用到锅炉,以前是用燃油锅炉。以后想改电锅炉,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您是干什么工作的?怎么知道的这么多?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助我。

网友B:
这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东东啊

这是一个七千瓦的电锅炉哟

网友C:
那东西以前我们足浴器里面就是靠那个来加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以前我们足浴器里面就是靠那个来加热的。

知道原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原理吗?

电礠场发热,水电分离,看上去热效率不高。
如果再在外层做一个容器,把水预热,应该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当然还要考虑其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礠场发热,水电分离,看上去热效率不高。
如果再在外层做一个容器,把水预热,应该热效率会更高一些。 ...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