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ROE,拉伸特征的一个选项“贯穿”

楼主(2012-07-09):
在下刚学PROE,今天在教学视频上看到拉伸特征的一个选项“贯穿”,但是我用的有点奇怪。上图,求解!

楼主:
我选的是“贯穿”,但实际拉伸长度却超过了平面,咋弄的?

网友:
达到效果就行,别为这么一个低级的问题纠结!

游客

网友:
这个问题在这个实例中可能是显得有些低级,但说明我还没完全弄明白这个功能的特性,可能在以后会遇到些高级的问题,仍然还是要通过今天的低级的问题来解决。

网友:
看你选的是切除,点完√啥效果?

就是两角没了才对。

你这个不是叠加实体。

网友:
贯穿基本用着剪切实体中。把实体切除就行,没必要弄考虑轮廓在实体外。贯穿很少用到的,基本都是拉伸(拉伸切除)到指定面/下一面。
也可能跟软件的编程有关系,很久没画图了~哎

网友:
先把我要自学网里的PROE  基本教程看完  ,不要不懂就问 ,先自己琢磨下  让后问

网友:
多学会儿顶你了

网友:
贯穿嘛,你就理解为你这个特征要拉伸到实体的最大位置处吧!别去琢磨为什么要超过平面!

网友:
要选拉伸到指定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