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出现镗孔失圆现象,设备本身要从哪里查起?

楼主(2012-07-09):
落地镗加工直径228mm的孔,深55mm,镗杆转不参与进给,工作台进行进给。
经常出现镗孔失圆现象,Y方向比X方向大0.07mm左右。有时好,有时坏,设备本身要从哪里查起,另外其他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望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
主轴间隙
刀杆配合间隙
刀具后角是否过小

网友:
轴承太老了,需要更换

网友:
1.主轴轴承
2.装夹工件不合理
3.加工工艺不合理

网友:
通过你的描述,Y方向比X方向大,很可能是轴承间隙过大,Y方向大于X方向是由于重力的原因引起的。判断轴承间隙过大,用千分表检查一下主轴间隙。

网友:
也有可能是Y轴丝杠间隙造成的,请厂家售后在系统内补偿一下试试

网友:
工件夹紧变形

网友:
跟刀具没多大关系,跟设备有关。

网友:
主轴里面的铜套 或者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