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故障:零件容易松动,造成排气漏气

楼主(2012-07-09):
主要是排气管,增压器等高温元件的安装螺柱、螺母在高温及振动的影响下容易松动,造成排气漏气,增压压力不足等故障,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A:
感觉松动是由振动和螺柱的材料热膨胀系数大所致,感觉得从防松和隔热上入手~~

网友:
隔热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松动是由振动和螺柱的材料热膨胀系数大所致,感觉得从防松和隔热上入手~~

谢谢啊,有什么简单点的措施改进么??

网友:
加隔套或许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基体热膨胀形变+隔套热膨胀形变要大于你紧固件的热膨胀形变才行

网友:
去看看国外的机器,这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