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

楼主(2012-07-10):
请教各位社友,不锈钢氩弧焊焊接后的黑斑怎么处理干净呢,最好成本不要太高。以前我们都是电抛光的,嫌成本太高想换一种工艺。

网友:
手砂轮换上那个专用的抛光轮,再蹭点那个抛光膏,一打磨锃亮。没啥成本

网友:
不锈钢焊接后一般要用酸洗液涂在焊逢处,15分钟之内再用清水冲;
如果黑的厉害,则应该怀疑材质有问题了!

游客

网友:
好主意

网友(2021-10-28):
没看到老马了

网友:
我们表面后期都是拉丝处理,所以先酸洗,再拉丝。有些也直接喷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