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链轮中心距10米,张紧轮可以怎么加?

楼主(2012-07-10):
两链轮中心距10米,张紧轮可以怎么加啊?见图

楼主:
张紧轮的拉力多少才能保证上紧边够紧啊?

网友:
上部链条应该加托着的导轨

网友:
  看过煤矿用的上料机  很长 很大   但貌似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零件比较大支一点   只要够结实就好了

网友:
行程这么长,就算怎么张紧都没用,关键是要增加导轨才行。

网友:
必须有链条支承托架!你这个是垂直的,还好点,如果是水平放置的更加不好办,很容易脱出的。

网友:
大 结实就行了

网友:
你的这个结构最严重的问题是:
1:没有托板
2:除了传动轮,其他三个链轮的啮合齿数太少。

根据这个思路改吧。

游客

网友:
托板就是导轨吧?啮合数多了会怎么样啊?

网友:
等高手解决

网友(2016-07-29):
张紧轮是什么东西?各位大大能给予新人科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