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安装无法使用toolbox

楼主(2012-07-10):
我以前用2008的sw可以使用toolbox,2012的在32位系统上也可以,但是在这个64位系统上就不行了,看看群里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有朋友安装的2012的64为版本,也是不能使用toolbox,不知什么原因,论坛里有安装这个版本的,说是可以使用toolbox,询问了,但是没有答复。请高手指教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朋友安装的2012的64为版本,也是不能使用toolbox,不知什么原因,论坛里有安装这个版本的,说是可以使用 ...

我重新做了系统,一次性安装成功,可能是残留的什么东西搞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让我朋友再试试看!

网友(2015-07-28):
同求,大神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