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长短固定问题

楼主(2012-07-10):
不同厚度的零件用螺丝固定,螺丝大小与长度根据零件的大小来定吗?具体怎么定?有标准吗?(比如5MM的圆形盖子,要与20MM的圆柱联接,需多长的螺丝?攻多深的螺纹?怎么定螺丝长度才能锁紧?求标准或计算公式)

网友:
盖子的直径?有没受力 ?一般都没什么标准,计算长度要加上弹垫 平垫的厚度 M6x15

网友:
1.扭矩法可以计算出
2.靠经验

网友:
长度一般最小取公称直径的1-1.5倍

网友:
也想知道答案,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真不太懂

网友:
盖盖子!你螺纹太深了没多少用的!一般深度为螺距的6-10倍!如果怕盖不牢可以多加几颗螺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