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冷板折弯精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2-07-10):
请教,5mm冷板折U形,U字底部那一折尺寸(40mm,重点尺寸)折出来误差很大,有1-2个mm。
请问抛2条V形槽可以提高精度吗?能的话精度能改善到多少?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保证这个重点尺寸的公差?

网友:
能否补充说明一下冲压件长度多少?

网友:
冲压件长度尺寸不算长, 参考建议:
1、检查剪板下料尺寸及平整度,含宽度尺寸及对角线误差;
2、注意定位基准的统一;
3、注意检查折弯时工序件是否跑位?

这个尺寸控制在1mm以内应该没有问题,精度要求高点,采用专用压型模一次成型U形。

楼主:
谢谢,但是1mm还是不能满足要求。我想做到正负20丝的公差。折弯前抛V槽可以做到这个公差吗~?

网友:
谢谢,但是1mm还是不能满足要求。我想做到正负20丝的公差。折弯前抛V槽可以做到这个公差吗~?

这个公差要求相对于折弯机来说有点高哦,量小可以试试,不过要特别注意从下料开始每个工序都要加严控制;
量大的话,还是做专用折弯模一次成型吧。

网友:
你若是考虑20条以内精度的话建议更换设备
一般来说精度主要原因在于机器整体性能,若是设备精度不高,很难做高精度产品
如果大批量还是建议模具加工,会相对降低成本
有问题可以加我QQ326179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