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加工过程中,如何安排热处理

楼主(2012-07-10):
灰铸铁加工过程中,如何安排热处理,都起的是什么作用?请教

网友A:
一般灰铸在浇铸成型后先做退火处理,除要是去除热应力,然后在粗加工时在做1-2次退火处理,去除加工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灰铸在浇铸成型后先做退火处理,除要是去除热应力,然后在粗加工时在做1-2次退火处理,去除加工应力

是在粗加工和精加工之间做1-2次退火处理,去除加工应力吗?一般变形量多大

游客

网友:
一般来说,粗加工变形量的大小,要取决于工件的复杂程度,与加工切削量,以及相应的加工工艺过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