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和液压设备的声音可以用什么方法降低吗?

楼主(2012-07-10):
各位大侠:

   加工中心和液压设备的声音可以用什么方法降低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降低的,但是降低到什么程度不太清楚,我知道这方面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研究,并且也研发了一些产品。

网友:
乱七八糟的说的什么啊

网友:
降噪是个难题,跟旋转部件的设计、制造精度、安装、平衡都有关联。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只要这个方法可行:做个隔音间,或者把机器放里面,或者你人躲里面!

网友:
把液压机拆了都洗干净…换新油!声音应该会小点

网友:
如果你用的油泵是齿轮泵那么噪音肯定大的,如果换成叶轮泵的会好很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天气炎热油的温度升高都会引起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建议液压油搞个冷却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