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物抗磨液压油一般寿命是多久?

楼主(2012-07-10):
求参考,用于工业柱塞泵?其它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没有一个固定值,

看使用温度,磨下来的颗粒数量,絮凝产物的多少,分散剂是否还有效,各公司有各公司的标准,使用非常频繁的高温场合,可能2-3个月就必须换油了,而有些场合,可以15-18个月都可以,

我玩大的层压机,那东西每天只动作几次,油品质量好的话,可以用20-24个月,

游客

网友:
压制碳纤维结构板的,幅面大,温度控制严格,压力控制要稳定,分级,走一个压力曲线,
大侠,大的层压机,是哪方面的啊。能否给粗略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