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上怎么画一个凹下去的曲面?如图,急

楼主(2012-07-10):
求助!实体上怎么画一个凹下去的曲面。。如图,急!!!

网友A:
画一个草图,旋转切除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草图,旋转切除就成了

知道了,谢谢 ,那你看着个凸出来的怎么办啊?

游客

网友:
切除完了再让它长出来就是了

网友:
你可以先旋转一个实体,然后扫描出上面一个突起部分,然后阵列出其他几个突起。

网友B:
我画了个大概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了个大概意思。。

嘿嘿  ,不好意思,我就是不会扫描那个凸起部分啊

网友:
先画条线设定这个突起在圆弧面的高度尺寸和角度。再用可变剖面扫描出它的形状来就OK啦。试试

网友:
尺寸没有控制好,有点点不那么像,用 扫描做的,就是扫描路径、轮廓、引导线没有控制好!
应该有别的更好的方法,细带高手!

网友:
另外,用旋转做哪个凸起试试!

网友C:
画了个,供参考。

零件图 2012画的,下载看时请注意。

网友D:
本题旳凸台绘制可以用扫描或放样,,,。差别不大。其中的一条引导线可以用圆柱面与球面的交线获取。顺便说一声你给的视图不符投影关系。

网友:
好人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题旳凸台绘制可以用扫描或放样,,,。差别不大。其中的一条引导线可以用圆柱面与球面的交线获取。顺便说 ...

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我重新查看了你的模型图,现在的出的图形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凸出来的扫描或者放样应该都行

网友(2013-05-25):
除了上面的方法,应该用曲面切除也可以吧

网友:
非常棒哦~~

网友:
有人知道饮水机桶的曲面怎么花的么????

网友:
请问有大神能回答小弟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了个,供参考。

凑凑积分,下个图

网友(2014-01-17):
10楼的 你真给力

网友(2014-08-10):
应该下面建个曲面更好,切除致指定曲面就好了

网友:
貌似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2016-12-07):
做出曲面,然后用“曲面切除”即可

网友:
刚才理解记错了,你是要做曲面啊旋转曲面,或者旋转特征后,提取曲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