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问题引起的各部门推诿、扯皮,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10):
为什么总开会,质量问题依然反复出现?
废品、退货、返修等质量问题带来的利润损失您计算过吗?
想知道如何减少顾客投诉、抱怨,提高企业的信誉吗?
质量问题引起的各部门推诿、扯皮,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的民营企业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各个部门都有管理人,好一点的还有一个部门叫做企管部,但其实这么多部门下面的各个员工根本就不听自己部门领导的话,然后呢各个部门领导都推脱各种责任,说到底工厂里所有的人都只听老板一个人的话,因此搞的老板经常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自己要跑下去协调

网友:
比较有效的方法是“MRB小组”。严格按MRB流程作业。

游客

网友:
RMB小组 RMB小组 RMB小组 RMB小组 RMB小组 RMB小组 RMB小组

网友A:
很高兴,遇到质量同行。三点:1.勇于善谏,必须得到老板支持。准备充分处理此质量事件的理由,给老板阅读。2.制定规章制度了,谁僭越,“砍谁头”,必须硬手腕。3.自己在各部门中的协调攻关能力,个人魅力。

网友:
第一次听mrb受教了,推诿应该是责任不明确,分配不均所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遇到质量同行。三点:1.勇于善谏,必须得到老板支持。准备充分处理此质量事件的理由,给老板阅读。 ...

认同您的观点。搞质量一定要抓住关键,客观,严谨,数据说话,纸面说话,做不到,不能跳,不能叫,不能拍桌子,认栽。

网友:
不是制度和流程的问题,是人事的问题,尾大不掉了.
三五个人的公司这样的事有,三五千人的企业也有,根子就是和老板打天下有功的人那几个人身上,说到底就是分配的问题.
这种事老板都难搞定,一般搞定的手法无非借刀杀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以维稳.

网友(点评):
这招有点狠!

网友(2012-09-26):
有这种现象 只能说明制度没制定好 质量问题是质检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事 没什么可推诿的  要是质检部门过程检验没检出来时他们的错,生产的自检程序也没做到位起连带责任。精明的领导只要一次严厉的惩罚。虽不能杜绝但是效果是很明显的……

网友:
告诉你老板,管理改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