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圈热处理,求解惑

楼主(2012-07-10):
公司汽车飞轮齿圈35#钢渗碳淬火硬度过深,芯部硬度过低,且金相观察发现只有齿中间到齿顶这一区域有渗碳层,根部没有。因为按理来说渗碳层应该是环绕着齿的。请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这类话题,都是应该先说你工艺规程,

用什么设备渗碳?什么介质,工艺温度,时间,

怎么淬的火?现在金相图什么德行,

你随便说几句,别人也就是跟着有一搭无一搭瞎扯几句,最后什么结果都没有,你也不知道所以然,

楼主:
2l的说的有道理,只是工艺是厂家委托别家做的一时半会还拿不到,齿顶组织是回火马氏体+二次渗碳体 芯部组织是细片状珠光体+铁素体。

网友:
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细节的,没有具体参数,就基本是在瞎扯了,做领导随便说说还行,玩这个的,就不能瞎说了,

楼主:
齿顶硬度52.3~54.7HRC渗碳硬化层深2.3mm550HV1心部硬度是10.2~16.0HRC,我不明白既然可以由工艺得到我们要的标准,也应该可以从得到的数据推出大概的工艺吧?

游客

网友:
是啊,用维氏的打了是160~204左右
HRC 10.2~16.0? 洛氏硬度的有效值范围不是20~70左右么?10.2~16.0是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数据吧

网友:
大哥,怎么感觉你不是玩齿轮的,至少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啊,

一个正确的零件,合适的东西,摆在桌子上,反推其工艺过程,都可能有数种,都要没一个说一遍,分析其过程,

而一个做坏的零件,本身就有错误的数据,怎么可能正确推回原来的工艺过程?假如那样,神仙了,牵涉材料,渗碳工艺类型,到底哪里玩错了?怎么导致了现在的结果,这就不是简单几句话说的问题了,

楼主:
是啊,我不是做齿轮的,但材料是35号钢没错,做了光谱分析了。而且这个零件也不是只有坏的分析是这样,拿了新的过来都这样,烦躁得很哪。。。现在只是并不是想知道具体数据而是想知道下问题出在哪了,造成这种结果是什么原因,毕竟这是个经验大侠可能碰到过就来问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不是做齿轮的,但材料是35号钢没错,做了光谱分析了。而且这个零件也不是只有坏的分析是这样,拿了 ...

一般人家给你分析问题,必须要你详细过程,即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中间环节怎么样的?什么因素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就像看病,只告诉大夫,说这个家伙快完蛋了,大夫一个方式是送那个家伙去彻底检查,用上所有设备,最后分析这个人到底哪里有问题,

假如大夫既不知道这家伙什么德行,也没见到那个病人,这是家属泛泛一说,大夫怎么能估计他到底什么毛病?

论坛提供一个免费的平台,有人愿意分享以前的经验,这本身是难得的,在现实中,分析这些对象都是要花大把银子的,你找哪个公司都如此,我常协客户都是年初交银子,

但你必须有详细的过程,有工艺,这样才能准确告诉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形成的?你翻一下论坛以前的东西,都是人家准确说出那个‘病人’到底怎么了,有图片,有数据,这样才有准确的结果,那个拿东西来分析的家伙也是口服心服,

凡是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的,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结果,都是大家随便说几句就完了,工程技术,没有具体数据,都是白扯,也是国人的习惯,德国人就不会这么玩,

游客

网友:
好的,看样子得厂家 给了工艺才能继续了,到时我再请教各位高手
相当精辟啊,受教了
你要找全了整个的加工及热处理工艺过程,比如你说芯部热处理的硬度不够,有可能是材料问题,中间热处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表面淬火过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必须找原始工艺,看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才知道
受教了,收获到了工作盲点,请大侠看看我有哪些地方不够完善需补充什么(工艺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家给你分析问题,必须要你详细过程,即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中间环节怎么样的?什么因素导致了现在的 ...

太复杂了

网友:
可以在热处理版块搜索  渗碳淬火

网友:
1.35钢油淬心部硬度低不奇怪,因其没有合金元素,不适合油淬,所以淬透性和淬硬度性都比较差.不知道零件形状是否适应水淬.
2.渗层不均应该是炉子的气氛循环不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家给你分析问题,必须要你详细过程,即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中间环节怎么样的?什么因素导致了现在的 ...

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