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刚石不锋利也可导致工件椭圆吗?

楼主(2012-07-10):
前提:轴类零件,刚性偏差,数控磨削,

现象:时常出现椭圆问题,有时换完金刚石椭圆有所好转,

请教:金刚石不锋利也可导致工件椭圆吗?

网友:
砂輪磨進去了吧,大概,不瞭解磨削,亂猜的

游客

网友:
可能和砂轮的磨削能力有关,但不理解其具体原理

网友A:
你磨钨钢还是陶瓷?椭圆多少?

游客

网友:
磨其他的工件会吗?
合金结构钢,40Cr,椭圆0.01

网友:
看什么磨床了

游客

网友:
数控外圆磨,和磨床有什么关系?

网友:
检查过数控分度头吗?

游客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机构

网友:
头架和尾座

网友:
还有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磨钨钢还是陶瓷?椭圆多少?

应该是顶尖孔有问题。改下顶尖孔的角度试试(重新做顶尖孔)。

网友:
中心孔研磨会好很多,还有顶尖磨损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