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2-07-10):
在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查到公式:计算镗一个孔切削力有多大,
能直接按扩孔计算吗,但是按公式算出来转矩太大了不太可能。
请教列位大侠,何解?

楼主:
知道的大侠们,请不吝赐教啊
找到一个计算的软件,这个计算准吗,有用过的讲讲吧

网友:
不准 大概的参考下可以 与钻头的锋利程度关系也不小啊
还有电机是变频 私服的 还是通过齿轮的 有差异

游客

网友:
工艺设计手册上也提到钻头锋利程度,如果钝的话再加个30%。请问镗孔可以用钻孔的计算公式代替吗?为什么我算出来这么大啊,哪里出错了?请大侠指教!

网友:
不晓得大侠算这些干嘛,主要有什么作用。。。。。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做工装用的,算一下加持力。多大不会飞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