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割设备可以给钢材淬火吗?

楼主(2012-07-10):
用气割设备可以给钢材淬火吗?请懂气割的大侠回答一下。。

网友:
可以,但很考经验的哦,很不好控制,普通的要求不高的可以的,毕竟方便嘛

网友:
可以的,但是您要先清楚用什么料,热处理的淬火温度、升温条件、保温时间。。。等,还得防止脱碳;淬火液种类等等细节。

最重要的是要从加热后的材料色温去判定目前的温度是多少,如果没有这个本事就得买把合适的测温枪测工件的温度,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自己淬火咯。

记得,还得做个回火的程序,也是用这把割炬。

网友:
可以的,不重要场合可以这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