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客人投诉产品纵向变形

楼主(2012-07-10):
自攻螺丝锁入塑胶产品影响产品变形计算。

M2自攻螺丝锁入ABS/PS料的skype phone导致变形,德国客人投诉产品纵向变形。客人不给标准判断产品变形多少合格。
我分析一是注塑变形0.4mm;二是自攻螺丝导致变形,已知M2的自攻螺丝扭力是2公斤,但是不知道如何换算成向上的拉力。望各位大侠指点。

图片和附件贴不上去,有心的大侠帮忙跟贴。

如果能换算出拉力,再测试在此拉力下的产品变形,加上本身的注塑变形。我就可以翻德国人的案了。与鬼佬打交道太难了。

楼主:
产品长度147,只有下半部有四颗螺丝。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先回复。
增加了视图及我将回复客人的报告。报告中力的大小仍然不清楚。今天下班若没有解答,我将换一种方式跟德国客人沟通了。

中国人往往被动挨打,主要是不清楚标准(国际标准;德国标准);理论知识也不强。往往做事情都是凭经验,凭感觉。达不到国外的要求往往又哑口无言。当初我们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没人提注塑变形问题和自攻螺丝分布不均匀导致变形问题。如今,出货几十万产品了再去提,让人难以接受!

我这个案子有能多问题,主要是低廉的价格要求高端的品质。另外,德国设计往往与中国实际生产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配合地方的公差问题,德国人认为可以做到,可是在中国就是做不到。比如外壳的注塑变形问题,如果你不特别注明,注塑厂可以将这个外壳变形做到几毫米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技术员调机时马马虎虎。2.注塑机精密度,电机带动螺杆比液压带动螺杆的注塑机精密度要好。3.模具设计:有无热流道。同样的外壳,给德国人开模在德国注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类似这种问题我认为应该是无解的。但是领老板的薪水自然要帮老板解决问题,只有傲德国人啦。(就是明知不对也要硬着头皮说是对的)。

网友:
"中国人往往被动挨打,主要是不清楚标准(国际标准;德国标准);理论知识也不强。往往做事情都是凭经验,凭感觉。达不到国外的要求往往又哑口无言。"这个状态说明国内对技术和产品的不严谨,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前途的。

网友:
跟欧米,跟小鼻子玩,先把自己玩明白了,

有一套规矩,在中国能用的模具,鬼子看了根本就不能用,这就是观念问题,

许多东西不是说不清楚,是玩这个东西的家伙就不明白,糊里糊涂地玩,糊里糊涂地死,

你必须知道德国人的意图,他要实现什么目的,他以前怎么做的?这些都可以沟通,制定自己的标准,把自己的标准给德国人,他答复你,就有结果了,

网友A:
比如外壳的注塑变形问题,如果你不特别注明,注塑厂可以将这个外壳变形做到几毫米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看了你这段就想笑。你们这样的工厂也可以做高端呀?
对于变性问题,德国佬是目测还是实际测量,你最好自己测量下,看看是零件本身还是装配引起的。当然你们如果提供FEA的分析报告,鬼佬会认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外壳的注塑变形问题,如果你不特别注明,注塑厂可以将这个外壳变形做到几毫米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看 ...

鬼佬是目视凭感觉的。我们做的是低端skype phone类似无绳电话。中国电信交话费免费送的那种,估计德国电信也是免费送的。要求太严了,做死了好多供应商。大家都是赔本在做,望能有其它好做的大单,望眼欲穿啊。今年的形式比08年还差。

网友:
学习了,主因是我们的整体水平还有差距。技术的、人员的、设备的。

网友B:
"已知M2的自攻螺丝扭力是2公斤,但是不知道如何换算成向上的拉力。" The force should tend to destroy the materials (ABS and ps),and it don't have any spare force for el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M2的自攻螺丝扭力是2公斤,但是不知道如何换算成向上的拉力。" The force should tend to destroy the ...

应该还有向上的力,不然怎么能将两个产品锁紧?

网友:
现在很多国外的单子拿到国内来做!很多厂家根本就不了解产品具体的技术要求和验收的标准。报价又低!很多是赔钱做呐!

网友:
悲剧啊,楼主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做的德国AVM无线AP就是赔本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