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合理选择NSK轴承的游隙

楼主(2012-07-10):
游隙是NSK轴承能否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选择适宜的进口轴承游隙,可以使负荷在滚动体之间分布合理;能限制轴(或外壳)的轴向和径向位移以保证轴的旋转精度;使轴承在要求的温度下能正常工作;可减少轴承工作时的振动和噪声等,由此可见,轴承游隙对轴承寿命、温升、振动和噪声有很大的影响。在选择NSK轴承游隙时,除应考虑的工作条件(如负荷、转速、温度等)和对进口轴承使用性能的要求(如磨擦力矩、振动和噪声、旋转精度等)之外,还应考虑:

  1. 关节轴承与轴和外壳的过盈配合导致游隙减小;

2.轴承工作时,内、外套圈的温度差导致游隙减小;

3. 轴和外壳的制造材料因膨胀系数不同导致游隙减小或增大。使用经验表明,对于NSK轴承最适宜的工作游隙近似为零;对于滚子轴承最适宜的工作状况应保持少量的工作游隙。在要求支承刚性良好的部件中(例如机床主轴),也可有一定数值的预紧。

网友A:
LZ给NSK做广告么?
把上文中的NSK换成任何一家轴承制造商,结论都是一样的。

1.“关节轴承与轴和外壳的过盈配合导致游隙减小”,怎么突然冒出关节轴承了?你到底是在说滚动轴承还是关节轴承?
2.“轴承工作时,内、外套圈的温度差导致游隙减小”,不一定的,大多数轴承运转时是内圈转,所以内圈温度高;不过也有外圈转的哦!
3.“最适宜的工作游隙近似为零”,没说清楚,到底是从正游隙趋近于0,还是从负游隙趋近于0?
4.没有考虑轴是否空心、没有考虑轴和轴承座的弹性模量。
5.“ 轴和外壳的制造材料因膨胀系数不同导致游隙减小或增大”,话没错,不过影响较小,一般不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给NSK做广告么?
把上文中的NSK换成任何一家轴承制造商,结论都是一样的。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