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热处理的时机问题讨论

楼主(2012-07-10):
1)、焊后冷却到80100度后做后热处理
2)、焊后冷却到室温后做后热处理
3)、焊后直接做后热处理

网友A(2012-08-27):
我们厂里一般只有焊接机架的时候才会冷却到室温,然后再拿去回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里一般只有焊接机架的时候才会冷却到室温,然后再拿去回火处理

看来你们的产品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们的产品要求不是很高!

嗯,所以出现了机架断裂的情况,呵呵。厂里一直都是这么干,前辈说的这种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所以前来学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所以出现了机架断裂的情况,呵呵。厂里一直都是这么干,前辈说的这种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所以前来学 ...

共同学习

网友B:
我们这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