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选用

楼主(2012-07-10):
我有一根长1000mm直径50mm的轴 45#钢调质处理,上面套有滑动轴承是间隙配合和轴有15丝的间隙左右。上下滑动行程在600mm左右,每分钟大约上下来回30次,负载50KG。

请问滑动轴承用什么材料的最好,在不影响性能情况下尽量采用便宜材料,目前我只有铝合金   A3钢 请问优先选什么材料最好加工轴套

网友:
A3钢  最好是合金  耐磨最好有Mn元素

楼主:
目前我的轴已经经过调质处理过了,用铝合金材料做轴套应该好的,因为铝合金相对比轴要软,起到保护轴的作用。如果选择比轴还要硬的
材料那么轴会受伤,重新加工轴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