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时如何考虑滚针轴承受力?

楼主(2012-07-10):
两列径向滚针,在计算其寿命时,轴向力由轴上两端推力滚针轴承承受(没画出来),就没有考虑;然后那个圆周力Ft我是把它和Fr取平方根作为径向力来算的,那么,那个轴向力Fa产生的弯矩和圆周力Ft产生的扭矩怎么考虑啊,还有,两列滚针是等效成一个来算还是怎么的,作用点又怎么考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上面都没有滚针的计算,请教下各位啊

网友A:
是带保持架那种吧,可以等效成滚子来算,不带保持架的是另一种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带保持架那种吧,可以等效成滚子来算,不带保持架的是另一种算法了

是带保持架的那种,当量动载荷Pr=Fr,当初计算时,将Fr=平方根(Fr^2+Ft^2),没有考虑力矩(Ft产生的扭矩和Fa产生的弯矩),后来一看,轴向力Fa很大的,产生的弯矩也大,与轴直接接触的只有径向滚针轴承(外套齿轮)和两端承受轴向载荷的滚针轴承,那力矩要考虑么,考虑的话怎么等效到滚针上,请教了

游客

网友:
正在找,谢谢你的建议哈
呵呵,详细的我也算不好,你去看下铁木肯的手册,写得很详细,当初我也是在那上面看的。建议找本中文的,鹰文的看着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