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20的阀不工作,求教

楼主(2012-07-10):
大家好,我的泵是10*31.5Mp 的轴塞泵,缸是200的,现在开机只有回油,油缸上下管子没压力。
也不知道怎了,小弟是新手,以前也没接触过,阀和泵全套都是新的,泵出来有压力,就是阀不工作,拆调压那里,里面滤网也没堵,实在没法子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阀配大了,请大家指教啊。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在线等候啊,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楼主:
我把回油那堵了试了下,缸可以工作,但没回油电机肯定带不起,没法了......

网友:
图纸!分析液压没图纸怎么分析!看图分析!基本的!

楼主:
没图啊,就一个小型的压机

网友:
画个图来,才好看毛病在哪?

楼主:
我感觉就是阀的问题,也不知是不是泵流量小了

楼主:
实在页不知怎么画图啊,页不知阀对流量有最小要求没,

网友:
拍几张照片看看,然后分析一下

楼主:
搞好了,就是阀配大了,现在换了个小的就对了

网友:
溢流阀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再看一下换向阀 中位机能是什么形式的 如果是M型的可以考虑换向阀的电磁铁是否完好 以及电讯号是否正常
另外检查一下换向阀主滑阀两侧的复位弹簧是否折断损坏

楼主:
谢谢大家啊!就是阀配大了,原来那个阀最小开阀流量是20的,泵的流量只有10,所以阀没法工作,换成小的就对了

网友:
我猜是溢流阀没调好,溢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