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自上而下设计啊

楼主(2012-07-10):
一直听说自上而下设计,可是不知道怎么做,请高人指点,还有就是布局草图和零件草图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也就是说
在3D建模时
就像起房子一样先起框架结构
再细节慢慢的设计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游客

网友:
有道理,先主后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在3D建模时
就像起房子一样先起框架结构

从来没用过,都是自下而上设计的,有视频教程学习学习吗?

网友B:
先框架,后细节!莫非还有其它的设计方法,期待指点!

游客

网友:
说错了,呵呵 应该是自下而上。。。
不是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嘛,只是不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框架,后细节!莫非还有其它的设计方法,期待指点!

是的,先出装配体,在出零件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先在装配图里画出整个装配体的草图,然后再以这些草图为参照画出各个零件图,最后保存各个零部件。
在装配体中修改草图尺寸,相应的零部件也就修改了,这是我的理解!
自上而下设计方法需要经验。同时要求电脑的配置高!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先在装配图里画出整个装配体的草图,然后再以这些草图为参照画出各个零件图,最后保存各个零部 ...

嗯,谢谢,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我也在学这个  听说这种方法很好啊

网友:
这个需要有整体设计概念的。如果只能抄图的话一般很少用到。但到真正的小设计,用这个方法很好。因为尺寸都有关连。但经过多次修改就容易乱。这是三维设计的通病,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绘图习惯。

网友D:
自上而下设计就是先整体再局部,先方案设计、结构设计最后到零件设计出加工图。
优点:全局性整体性比较好,效率比较高、考虑全面周到,不易出错。
缺点:反复、重复性的工作比较多,一次更改涉及零部件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上而下设计就是先整体再局部,先方案设计、结构设计最后到零件设计出加工图。
优点:全局性整体性比较好 ...

听起来挺诱人的,最好有个教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起来挺诱人的,最好有个教程看看

这个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教程。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教程是死的人是活的,完全靠自己在工作中去摸索和总结。。。在工作中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好方法就是一部好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教程。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教程是死的人是活的,完全靠自己在工作中去摸索和总结。。 ...

呵呵,说的是对,但是也要自己会弄弄才摸索的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

呵呵,我也不太懂

网友(2015-10-23):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先在装配图里画出整个装配体的草图,然后再以这些草图为参照画出各个零件图,最后保存各个零部 ...

”你的理解“就说明你老人家没搞过自上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