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请教!

楼主(2012-07-10):
请教下大家。假设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使工作台从A点到B点。如果A点到B点很长的 话,他肯定有 个加速过程,也有个减速过程。加速和减速的 过程肯定得移动一段距离吧。要是A点到B点很短,小于加速和减速的 过程肯定得移动一段距离?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完全明白楼主要表达的确切意思。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伺服电机控制丝杠做直线运动,距离,运动时间,速度特性(加速,匀速,减速),控制方式,这些决定最后运动结果。楼主所说由A到B ,A,B见距离很短,要多长时间,由A运动到B ,是要解决过冲问题吗?也就是说到B点后不能停止,冲过B点吗?伺服电机控制器有标准控制模式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当伺服电机工作时,由静止状态到动态,如果加速度过高的话,会引起失步或突跳现像,停止时若突停的话,因机械惯性较大,严重的话会引起机械损伤,或定位不准现像。所以伺服电机使用时需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电机的加减速曲线。楼主说的“要是A点到B点很短,小于加速和减速的 过程肯定得移动一段距离?会出现什么情况”   伺服电机工作在位置模式时,电机的转动会根据上位机输出给伺服驱动器的方向脉冲和位置脉冲量的多少而工作的。也就是说电机驱动丝杆带动工作台移动的位置由上位机输出给伺服驱动器的方向脉冲和位置脉冲量的多少决定的。即使你要求电机转动极小的角度,电机的加减速也会根据预置的加减速曲线工作的。

游客

网友:
谢谢
是不是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负载的大小有直接关系啊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楼主理解有问题,加速曲线并不是说必须得完整走完.
能走出多短的距离,主要受测量系统决定.

网友(2012-09-10):
为了移动有一定精度,短于加减速距离的移动需要单独编写程序,使得移动都已慢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