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钢材?

楼主(2012-07-10):
应该设备的需要准备做一个零件如图,因为机器的需要,原准备把零件设计成一米长,但今天去咨询说,如果铣成一米长可能会有应力,产生弯曲,我现在准备改成500MM,用两个组合使用,这个零件是夹具的一部分,要求是要有一定的硬度,不能变形,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钢材适合,如果有什么样的钢材一次性铣成一米长那就更好了,向各位专业人士请教了。

网友:
铣成一米会有应力?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没有具体的精度要求很难回答你。比如硬度要求多少,直线度要求多少。看你图纸下面那一块只有厚度只有5MM,500MM长度精度要求高的话都很难加工的。

网友:
应力肯定有,如果工艺安排合理,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Cr12MnV,淬火后多次回火.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使用情况,单从该零件的图样上看,你这零件的确工艺性很差。如果条件允许,建议改为分体组装,下部5mm厚的多孔板最好和上部的弯板分开,分别加工,螺钉紧固。但到底合适不合适,要看你的具体使用情况了。呵呵。

网友:
零件结构有问题,下面5mm壁厚太薄,加工中会变形无法确保加工精度

网友:
这样细长的零件用什么钢材都可能弯曲,必须考虑安装时有限位零件辅助支承。

网友:
最好是分开,就算你加工不变形,下排那么多孔,热处理的时候都有可能裂开.看你是要耐磨还是要韧性好,一般CR12MNV应该是够了,高点就用轴承钢,skd61.你这个最好是一块整料先铣床加工完孔以后,热处理,再用线切割中间的槽,然后磨中间的槽,最后整形.这估计比较好.

网友:
首先这么多孔是做什么用的?有无高的要求,另外有一定硬度是指多少硬度?如果孔没有多少要求,但硬度要求的话,建议分两段做,直接用轴承钢GCr15(或其他材料)锻打出方--退火,然后粗铣出光坯,留磨余量,中间开应力槽(一定要开)以及钻孔(直接到位),盐浴淬火+回火,校直,平模四面,工具磨两头,保证垂直,然后线切割开槽,合金刀精铣孔(如孔无要求,砂光即可)

网友:
45料,先粗加工留余量单边2到3毫米,然后调质HB260到280,校平后加工合格。如还有微量变形,还需要再校平。

网友:
楼上回复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