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大了怎么办?紧急求助

楼主(2012-07-11):
求助大家,孔径做大了,差不多大了0.15mm,通过何种工艺能保证孔变小,ps 客户最终的表面是电泳,原本想通过增加电泳漆的厚度来实现的,结果由于工艺限制,只能做到0.03的厚度,还是无法保证。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孔径6.5±0.2 现在孔径做到6.83

网友:
刷镀工艺试试看,量少可以,多了没效率。

网友:
大多了,可以用喷涂技术.

网友A:
再扩大塞牙套

网友:
不懂,也来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扩大塞牙套

     再扩大赛牙套?具体点,那要是孔多怎么办。A3板塞何种牙套?

游客

网友:
量少可考虑牙套,量大成本有点高了,9楼方法可考虑下

楼主:
扩大塞牙套的成本太高。

网友B:
孔径太小了,如果是大孔还好说。大孔的话如果材质允许,我们一般笨办法,直接堆焊,从新孔处理。可能你用不着!

楼主:
四千多件,报废太可惜了,有没有其他表面处理的工艺能达到,我现在在试着喷涂了

网友:
量少还好办,这么大的量,无论堆焊、电镀、牙套,都费钱费力,最好找个电镀厂的朋友看看,能否电镀,但我明确告诉你,油漆、喷涂、电泳都是不行的,按照我们 表面处理件的要求,加工精度孔都要保护的,就是上点涂层,附着力不行,那是糊弄人的!容易穿帮。另外一个,客户测量用什么检查,如果是量具测量,不好玩假,如果是用塞规类,可二端孔口处理一下,或内孔滚压缩孔一下。参考一下!以前一直打击作假的,压套、补焊、衬套我最恨了。

游客

网友:
对于公司而言可以返工的,为何要报废? 个人觉得用牙套返工比增加涂镀层要好,增厚涂镀层会使表面质量大大折扣,但牙套不会,也不会影响寿命和性能,只是增加少许成本,但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C:
用气考加热 ,然候自然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气考加热 ,然候自然冷却

这也可以? 牛B

网友:
补焊,现重新钻孔,但注意会有些许变形,如果影响不太,还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请收货的搓一顿

网友:
轴在哪方加工呀

网友(2012-08-18):
补焊或者镶套

网友:
电镀,使其增加厚度,然后再进行后期处理

网友:
有点不好办,但是事在人为

网友:
不知道什么零件, 能不能加热后挤压, 让它变小

网友:
电泳肯定不行。电泳漆膜厚达不到十几丝的。当废

网友(2012-09-25):
量太大了,貌似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径太小了,如果是大孔还好说。大孔的话如果材质允许,我们一般笨办法,直接堆焊,从新孔处理。可能你用不 ...

很少接触表面工程类的,弱弱的问下这么小的孔要用什么焊条堆,焊接会不会变形?

网友:
根据不同的材料选取不同的喷涂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