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图纸要求重新编号,怎么编最好呢

楼主(2012-07-11):
最近的图纸要求重新编号,以前的图纸是这样编的:XXXX(设备型号)-XX(部件)-XX(零件)。现在要重新编号,但觉得这样编没什么不好,网上查了下机械图纸编号的标准,但没有头序,请教下该怎么编才最好呢,各位大牛们的图纸是怎么编号的。

网友:
这个要看行业及企业标准如何规划

网友:
我们是按照从大到小编号的

网友:
这个编号在企业是需要搞一个企业标准的,怎么能够随便更改?

游客

网友:
那么就听老板的吧!你不是要收取劳动所得吗?这就是劳动--“替”老板做事!
上面要求改,说以前的不好。
上面要求改,说以前的不好。

网友A:
图样管理是一门学问,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可参照JB T5054[1].4-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作为参考。类似的标准可以查阅不同的行业,选用适合你的。简单说,实际的图纸管理要比在学校学的复杂,原因有以下几点要考虑:1、作为一个企业通常是生产一类系列化的产品,不同产品之间有着很多传承关系,新的产品上会用到一些旧产品的成熟部件或是零件,如果在图纸编号上,不考虑这个因素,那么,一个产品上就有不同的产品编号打头,当产品多了以后,麻烦就来了,会造成管理的混乱。2、一些产品具有独立功能的功能,可以作为不同产品的通用部件,应考虑作为独立部件来编号,而不作为某一产品的附属。3、军工产品或是一些企业,出于保密的要求,将零件编号与产品编号互相独立,从整件、零件图纸上看不出零件与部件、整件之间的附属装配关系。而是用装配关系表的形式来约定整件、部件、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与技术要求,这部分并不画在装配图上,过去,四机部的下属单位都是这样来编号,此法是从美国军工系统学来的。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便于保密,但是,使用不方便。4、图纸编号时,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不要将编号全部连续,中间应留有空位号。留出设备改进如有增加零件,不至于要修改其它的零件的编号顺序,造成混乱。5、要照顾企业的历史传承,与行业传承,你的图纸编号,要使本企业用着好,同行还要好交流。大的改动虽然好,但是大多数人不认可,会带来很多麻烦。6、图纸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有些图纸甚至要保存数百年,所以,图纸要有完整性,严密性、准确性,这些工作在过去是由标准化室来做的,是需要有标准化师或是总工程师参与,现在,虽然很多事情都简化了,但是严谨还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样管理是一门学问,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可参照JB T5054[1].4-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作 ...

你说的实在是太好,我就是在考虑第2点上拿不准,通用部件到底是单独拿出来编呢,还是做为某一设备的附属编号

网友:
通用部件我的感觉还是单独拿出来,按通用部件来编号。比方说,你的设备要用电动机,你不会将电动机的图纸编号归类在你的设备中。作为一个整件来处理会更好一些。

网友(2013-10-28):
设备如果是通用件,就必须单独编辑,归类。这些是总工程师的工作。一般图纸只要有序号。和标出通用件,其它的就按自动编号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