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纯铝工件,铝销老是打花工件表面

楼主(2012-07-11):
数控车床加工纯铝工件,加工余量0.3mm,加工时铝销老是打花工件表面,求教有何方法可以解决?

加工刀具是用金钢石刀具,工件直径250mm,转速试过从500-1000转/分,进刀速度试过50-500mm/分,加工时排销都会打花表面。

网友:
不用金刚石刀具试试呢...

网友:
用强力的切削水冲掉它。

网友:
能不能上图看看,尤其是排削的部位,看看是否能改一下排削的部位,解决其问题。

网友:
强力压缩气吹。很奇怪诶,公司也做纯铝件,虽然纯铝软,但没见到过有切屑划伤过的。一般转速3500,精刀0.05每转。油切或半干切。

网友:
有断屑槽没有呀

网友:
呵呵。刀子自己磨的好一点

网友:
主要就是刀具的排屑槽

网友:
1.更改刀具出削的方向。(简单,成本低)
2.刀具加断削槽。

楼主:
更改刀具方向试过几种角度,不太理想,不知是否有标准的计算角度?刀具加断削槽不太可能,因为我用的是金刚石刀具(为了表面亮度),市面上的金刚石刀具都是没有断削槽的。

网友:
主要还是在刀具方面下工夫

网友:
工件反转,反具倒装,使切削下的铝屑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落.还有冷却液使用高光切削油.试一下吧.

网友:
可以联系我QQ116438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