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激光切割密孔,细长形条料时变形较大

楼主(2012-07-11):
中兴一文档里看来的

网友:
受热集中,产生内应力较大,导致变形。

网友:
热变形
切割太集中,热量散不掉,导致受热变形

网友:
可以采用跳跃式加工密集孔或是NCT加工

网友:
看什么材料,如果是薄板尽量用氮气切割,关于细长型条料可以靠设置走刀路径和靠尺来处理

网友A:
加工密集孔一般不会用激光切的  速度慢 成本高  一般用冲床加工快 成本低冲床冲完了板也会成弧形 用卷板机校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2-3mm以上不锈钢应该就加工不了吧

网友(2012-11-22):
受热了呗

网友:
受热的影响较小,应该是内应力的释放导致的变形

网友:
极速学习中,在这行,我太落伍了

网友:
又上了一課
這個討論區
真是優阿

网友(2013-02-17):
热涨冷缩

网友:
又学了一点

网友B(2013-04-01):
个人认为是板的内应力导致
激光切割速度快 板的内应力瞬间释放出来 造成板的变形    热的影响也有 但是不是很大

网友:
用水射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板的内应力导致
激光切割速度快 板的内应力瞬间释放出来 造成板的变形    热的影响也有 但是不 ...

如果是应力释放,那水刀切割,线切割没有这种变形如何解释?

网友:
照这么说塑料管件密孔的话 就不能用激光切割哦?

网友:
热变形、内应力释放或者其他,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3-05-29):
引用 网友A:
加工密集孔一般不会用激光切的  速度慢 成本高  一般用冲床加工快 成本低冲床冲完了板也会成弧形 用卷板机校 ...

如果是单件生产的话,激光切割会相对经济些不,计算冲床冲模成本的话?

网友:
论坛讨论问题,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