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油缸同步,精度必须0.1MM以内,能否实现?

楼主(2012-07-11):
我手头有个案子,四条50的油缸,行程200,托举一个平台(2000*1800),平台重量不会超过2吨。
系统总流量在20L/min左右,我想用三个同步阀、一个电磁阀控制,不知道精度能做到多少?以前没弄过这种系统,心理没谱,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四个缸同步难度很大。最好用一个缸,放在中间,再用四个导柱。或者用两个缸,两个导柱。

网友:
楼主的方案是可以实现同步的。但误差是不可能达到0.1mm以内的,分流阀的同步误差做不到这么小。建议用齿轮流量分配器,另加位移传感器和比例阀联动控制,这样的话可以做到楼主所需要的精度。当然,造价肯定比楼主的原方案高多了。

网友:
从你给的参数计算,泵的额定压力为12MPa时,一个50缸的推力就可以达到2.3吨,用两个缸和两个导柱完全可以。另外在系统里必须有节流阀(最好用回油节流)和液压锁。

网友(点评):
师傅能教教这个是怎么算的吗?

网友:
粗定位后,再精定位。

网友:
用比例阀+位置闭环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现在想用同步马达,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三个排量一样的液压马达,活着比例阀,桥型整流回路都可以实现!

游客

网友:
排量一样缸就同步了吗?楼上做过液压设计、用过液压,见过液压吗?纯属一派胡言。

网友:
楼主,你要保证四缸的偏载不超过10bar,用进口同步缸就可以保证了,价格也不会太高

游客

网友:
我就是做同步这行的,能把他带沟里?
别把人家楼主带到沟里去。

网友:
同步马达能解决啊,济南好像有一家做这个的

网友:
液压之行动力,无论缸、还是马达,既是加伺服反馈控制也不可能达到0.1M的精度,何况还是4个油缸需要分流集装阀更是极不可能。楼主别费力了,不可能的,如果确实需要此精度换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现在想用同步马达,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是液压的动力就不要想能保证楼主的精度。

游客

网友:
自己没用过,就不要乱猜效果

网友:
2吨重量为何要用4条油缸呢?这不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吗?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这类似的,但效果不是太好,还好能用

网友:
真的要这样的精度建议使用电动缸机械连接杆同步

网友:
用两个缸加两个导轨,缸前用伺服比例阀控制,导轨上加装光栅尺。不过这样成本会很高。

网友:
2吨的缸,应该没必要用四个缸吧?
貌似一个缸也可以很轻松实现

楼主:
限位开关+电磁阀来控制油缸的行程,不知道误差有多大?

网友:
用你这个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精度的,如果能也是偶然,精度高的价格也不便宜

第一章           概  况

液压技术是实现现在传动与自动化控制的关键技术之一,液压技术以器特有的特性,可以实现体积小,高响频,易扩展,柔性传输,无缝无级变速,可操控性能好,易于实现直线运动等优点征服世界,从而世界各国都对液压工业的发展给予了很大在重视,而液压同步技术,则是液压技术里的一个很大的分支,有这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高精度,高响频率,大流量,长行程领域.然而,这个技术基本全部掌握在国外几家大公司受力,因此很多地方的运用都受到了这样那样的限制.

目前运用的液压多缸同步优缺点分析

1: 同步阀同步:

同步阀是最老的技术之一,使用分流截流方式实现同步,有点的价格便宜,安装方便.流量范围大.缺点精度低,抗偏载能力差,需要反复调节,只适用同步要求不高,没有同步危险的地方.属于低端产品,也比较成熟.误差终点补偿.如果出现偏载严重或者油缸卡滞,同步效果随即失效.

正常同步精度5%-10%

     1 无调节同步阀

     2可调节同步阀

     3 电控调节同步阀

2、同步缸同步

同步缸是容积同步,同步精度高,抗偏载能力强,对油品抗污染能力强, 价格相应较高,属于被动同步, 缺点是体积大, 流量小, 补油困难, 安装受限, 体积不能做的很大, 否则会严重影响同步精度和安全, 油缸出现内泄补油困难.可以在合适的地方使用.液压油不循环,容易升温和污染,影响系统工作.

正常同步精度0.1%-5%

1    同步缸(流量小)

2    串联油缸(制作工艺要求高)

3    双出头油缸串联(压力损失大,加工精度要求高,维修困难)

4  同步缸是同步精度理论上的0,但是由于制造精度的原因,不能做得很大,在流量,小行程时可以采用,大流量,大行程时,不适合.

3、同步马达(同步分流马达)

同步马达也是采用容积同步方式, 用同心轴连接,同步性能好,抗偏载能力强,抗污染能力强, 缺点体积大,价格高, 维修困难,使用有限制,必须在转速范围才可以, 目前是主流,使用范围广.也可用于增压.

      同步精度1%-10%

1  柱塞同步马达(精度高)价格昂贵,维修困难.

2  齿轮同步马达(精度低)

3  适用于中低压,在高压情况下故障多,钢性链接轴很容易扭坏

4  同步马达必须在运行的转速范围内才可以达到较理想的同步效果.超过或者低于额定转速,同步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执行器需要多个数度的时候,很难选择流量范围.

4、并联泵

并联泵是多个泵用联轴器并联,同步效果对比同步马达,精度比同步马达低,

   1 新安装时,效果尚可,维修或者跟换派件时候,由于磨损不同,偏差较大.

   2 参考同步马达性能.

5、机械同步:

采用齿轮齿条或者杠杆等机械结构保证同步,稳定性好,但是体积庞大.精度不高,特别是大偏载的时候特别容易磨损,影响精度.偏载小,精度要求不高,和安装空间大的地方可以适当选用.

6、复合控制

用分流, 截流 ,调速阀 单向阀等组成一个控制回路,是目前采用的比较多,效果比同步阀稍好,缺点也是抗偏载能力差,需要反复调节,油路多,需要有专业知识,用的元器件多,故障率也高,特别的多缸同步调试困难,受外界干扰大,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调试相对复杂,有技术人员在的情况下,又要考虑成本的时候可以采用,参考同步阀同步.

7、比例伺服系统

用比例阀或者伺服阀 ,位移传感器组成一个环保回路,体积小,结果经凑,运用电脑程序控制,高速响应,动态调整,抗偏载能力强,精度高,专业性强,对油品和操作,环境有相当的要求,关键部件依赖进口,价格高,一般承受不了,维护保养困难.只适应于小流量,大流量价格极高精度难控

   精度0.01%-5%

1  精度具体看传感器精度,阀精度和cpu处理能力

2   可以动态平衡,曲线呈锯型波动,

3  代表为:  比例系统,伺服系统 ,数字缸等

目前伺服环闭代表目前最高水平与技术,对硬件要求高,特别的电控,对应要求特别高,安装体积小,流量小,资金宽裕的情况可以选用.

二 高精度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

1  同步动作原理介绍

采用plc将模拟量流量数字化,用容积同步的方式保证精度和安全,采用多点电控修正误差,高精度可加装位移传感器和电控比例修正精度可堪比伺服, 可以不加传感器也可高精度, 无爬行. 集成同步模块,可以实现免调试.

1     在每个执行机构中加入节流阀或者流量,压力控制阀.

2     使用流量分配器对系统输出流量进行分流控制

3     用伺服比例的方法,加位移传感器随时对每个执行机构实施调控.

4  运行平稳无噪音.

5  还可以无级调速,一个系统多个数度控制,是其他同步器所不及的.

6  动态平衡同步曲线是一台单齿平行线.基本无波动.

2  产品结构简介

    采用最简单安全的容积同步方法,即利用高精度的容积腔和活塞,把流量精确定量成可控模式,然后按照需要联动,输入等量的液压油,从而实现精确分流的目的,采用活塞杆联动,和橡胶密封,保证泄露量降到最低,最新运用推挽方式提高效率和利用率.

3  高精度程控液压同步分流器特点

  1   同步器机构简单合理 ,运行平稳, 速度均匀,无爬行,无噪音.

2      同步精度高  1%-0.01%

3      流量范围大  从0到设备型号流量最大值

4      做工精良.每一路的内泄漏都很小,有效保证同步精度和同步安全

5      如有需要,配备位移传感器,检测效果更佳,同步精度更高

6      同步器在系统程序配合控制下,定点修正偏差,修正偏差控制0.1%以下

7      普通系统可以做到免调试,接入系统即可正常工作.

8      偏载对同步精度无影响(多缸同步工作时,系统具有安全保护功能,当n个液压缸中的任何一液压缸负载偏载卡滞不动,其余缸均不动)

9     系统可以在任何位置悬停并且保持状态,并且可以自由变换位置状态.

价格适中,精度高,同步安全,可以使用于任何场合,集合了同步阀的安装简单,同步缸的安全,同步马达的扩展性和伺服的精度,是目前较理想的液压同步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