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水刀砂质量

楼主(2012-07-11):
1.      什么是好的水刀砂
(1)切割速度快
(2)切口直,光滑
(3)切割过程中不堵头(不堵宝石喷嘴)
2.      如何却别水刀砂的品质
(1)用手搓试硬度
(2)放到水里搅拌观察灰尘和无效细粒的含量
(3)实际使用是否堵头
(4)实际使用机器显示速度
(5)实际观察切割情况
3.      水刀砂堵头的原因与后果
(1)由于加工工艺粗糙,水刀砂中混入杂质或者过大颗粒,会引起砂粒堵头。长期出现这种问题,会加速破坏宝石喷嘴,降低切割精度,从而导致用户被迫增加宝石喷嘴/砂管的更换频率,增加额外费用
4.      使用优质水刀砂的益处
   (1)切割速度快、产量大,用砂成本低、节省人工和电力
(2)精度好,切割缝隙小、切割面直、平滑
(3)绝对不会堵头、不损坏设备

网友A:
请问砂是在宝石的下面和水混合的,怎么会堵宝石喷嘴呢?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前混合!一般是不是超高压水刀中没有前混合?

网友:
宝石的前面是超高压,那么高的压力怎么加砂?而且宝石的孔径很小多少目的沙子能通过?现在的都是利用高压水射流从小孔中喷出到混砂室的空腔所产生的负压把砂吸进混砂室然后从砂管中喷出来进行切割。只要砂的颗粒不是很大,砂管离工件别太近,流量别太大就不会堵。

楼主:
对不起,录入错误产生歧义。水刀砂堵头是指砂子中混入大颗粒,堵塞砂管而不是堵宝石喷嘴。如有其它问题,欢迎探讨指正。谢谢

网友(2012-12-21):
是这回事,又学习了很多

网友:
原来如此,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2013-05-13):
堵得地方不一样哦

网友:
哪有价格公道的石榴砂?现在的卖砂的都不太厚道?品质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砂是在宝石的下面和水混合的,怎么会堵宝石喷嘴呢?

有前混,和后混两种方式。你说的是后混。。

网友(2013-06-13):
优质的石榴石水刀砂选用标准:
1,优质石榴石水刀砂应为铁铝石榴石,色泽深红或暗红,也有客户喜欢称之为红糖色,这种石榴石硬度大,韧性好,对水刀设备有间接的保护作用,
2,优质石榴石水刀砂应为深层岩石矿种,不能为风化的表层矿或者沙滩矿,否则硬度低,切削力差
3,优质石榴石水刀砂应为干净的水刀砂,灰尘少,杂质少。好的矿种还需要好的工艺,石榴石的生产较为繁琐,石榴石晶体结构多为四角三八面体或十二面体,面多较为难洗,需要多次重复水洗,才能使得产品灰尘少;另外需经过多次磁选,选掉不需要的杂质。
4,优质石榴石水刀砂应该粒度分布合理、均匀,既没有过大颗粒损坏沙管或宝石喷嘴,也不应该有过小或无效颗粒及灰尘、杂质影响切割速度
      日照市石榴石矿业有限公司提醒您,简单的鉴别优质石榴石方法:
A 颜色;观察石榴石砂的颜色是 粉红、浅红、还是深红
B 硬度:用手搓一搓,观察石榴石砂粉化程度
C 杂质:取同等数量不同厂家的砂放进矿泉水瓶里(半个纸杯砂为益,一般按1:9比例)装满水,摇一摇,比较水的浑浊程度,及是否有漂浮的杂质。
D 粒度分布, 老用户一般抓起一把沙放在手里就能看出来,新用户可以取极少量砂放在白纸上,简单的分开看一下是否有较大颗粒或者过小颗粒。
日照市石榴石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总投资6500万元,公司拥有三座大型石榴石矿山,石榴石储量超过2亿吨。日照市加工厂占地88亩,建有国内目前唯一一条全自动化生产线,年产石榴石成品100,000吨。生产的CN牌石榴石从原料投入至成品产出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在加工过程中经过4次破碎、6遍水洗、3遍磁选、4遍筛分,确保了产品质量的上乘、稳定,能够满足最为严格的工业和军工技术要求。公司在2012年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网友:
可以首先从颜色上观察,颜色均匀,没有明显杂质色一般会好一点,再可以利用显微镜观察颗粒是否均匀,锐角是否锋利

网友(2013-11-02):
对于对于版主磨损宝石喷嘴,后混是不会磨损宝石喷嘴,前混和是没有宝石喷嘴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用过的较好的石榴砂厂家呀

网友:
以我的了解和 日照市的兄弟有点出入。
1. 石榴砂 目前最好的供应商是 Barton 的,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岩石矿种,就是一大块矿石上面,有很多石榴石颗粒,不是正块都是石榴石, 需要把它破碎,选出石榴石, 然后要清洗。 这石榴砂切割力是非常好, 但是要求处理成本非常高, 在国内买差不多是 人民币5000/吨。
2. 澳大利亚 的GMA 矿石其实没有barton 的好, 在韩国有人发现 部分gma 的石榴砂 和国内 东海买的质量一样。
3. 印度砂 目前是 无锡鼎隆代理, 由于矿源产量开了 10多年,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价格也到了 人民币2200/吨, 切割力是 Barton 98%, 由于是海砂(沉积岩),所以很清洁。
4. 东海连云港 的砂 也是沉积岩 (内含 绿辉石头,云母), 基本上经过2次磁选后, 切割了是 Barton 的 96%, 有黄泥, 没有 印度砂清洁, 价格便宜 大约是 人民币800/吨。
5.刑台砂 是市场上最便宜的, 但是含泥量是最多, 切割力是 Barton 的 50%, 大约人民币450/吨。

以上的砂我都用过, 如果是设备试切割给客人看 或者是 展览会 就用 印度砂, 加工的话就用 东海砂, 性价比比较高。

日照市那家, 有个女的打电话给我, 我是愿意试用他们的砂, 可是按她给我的样品上的电话, 怎么打都打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录入错误产生歧义。水刀砂堵头是指砂子中混入大颗粒,堵塞砂管而不是堵宝石喷嘴。如有其它问题,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