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包装就是不美观,请教包装方案

楼主(2012-07-11):
如图,就是很简单的基板,尺寸为137*127*5,有镀层,为了防止氧化所以需要抽真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包装就是不美观,所以请教大家,有没有合适的方案,或者更好的建议?

网友:
我看到别人都是用保护膜緾的,用厚的料再抽真空,再封后,成本高了

网友:
 真的不知道,但还是顶一下,支持一下的

网友:
“氧化”包装好了几年内也不会吧,要不你用自封袋装,安装产品尺寸定制,然后袋口一抹封起来就好了。

网友:
吸塑盒,加表面铝箔抽真空应该还算美观,类似药片包装。

网友:
材质?镀层是镀锌、镀装饰铬、镀硬铬?一般简单经济的是薄膜包裹。

楼主:
镀层是镍磷、镍硼

网友:
我觉得表面直接贴胶膜不好吗?比装袋要好看些,膜上面还可以印图案

网友:
挤压成型,用真空的话,配套设备就多了

网友(2012-11-07):
现在有防锈袋,直接装就行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金属零件,还是有镀膜的,还怕什么氧化咯?那么电镀是干什么用的?
包装主要是为了刮擦损坏镀膜的。

网友:
就跟不锈刚板一样贴胶膜膜上面还可以印图案,这样会比较好

网友(2013-06-21):
真空完了,皱皱巴巴?是的话,一定是方法不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