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精度如何才能达到

楼主(2012-07-11):
我有一环形零件φ350χφ210χ70,其中孔φ210H7,圆柱度0.0005mm,粗糙度0.1,请问如何才能达到?材料是轴承钢GCr15,谢谢!

楼主:
更正:粗糙度0.1

网友:
你这个圆柱度有没有写错啊?

楼主:
图纸上是这样标注的,没错。

网友:
我如果圆度做出来了,你拿什么量具来检?

网友:
孔φ210H7,圆柱度0.0005mm

===========

矛盾不矛盾?
而且,今生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圆柱度,φ350χφ210,0.5μ。

游客

网友:
如果是英制210X25.4=5334mm
很可能是设计人员标错了。这种情况常有。
我仔细看了几遍,确定没看错。怎么就这么高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圆柱度0.0005mm,
英制的吧!X25.4=0.0127mm 像吧。可以解释了。

网友:
圆柱度是正确的吗

网友:
万分之五?我说我能做到,你如何检测了??兄弟,头一回看到这精度。呵呵。

网友:
这个没错,应该是个标准件,校准用的.
精加后,手工研磨

网友:
圆柱度太高
不清楚怎么检查

网友:
测定不难……省级的测量检测所就可以出检测报告了。加工中的圆柱度是难点。

网友:
设计图纸的人有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绗磨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