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料结构

楼主(2012-07-11):
           那位哥们知道这种材料怎样自动上料定位啊,上料的时候支架是立起来上,不是平躺

楼主:
而且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点评):
楼主的要求一点都没有弄清楚,麻烦说清楚点,否则都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点评):
我这边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现在已安排工程师设计,有结果了,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已经做好了吗,结构是怎样的啊,我这边也做好了,不过就是速度不快。

网友:
来料的时候是怎么来的  是一盒叠在一起的吗?、还是

网友:
用电磁铁

网友:
要是堆放起来的  磁铁没法单个吸的吧

网友:
LZ最好把上下道工序简单的描述下,
上料前物料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下道工序怎么处理产品  哪里是不可以机械接触的等等

楼主:
上料前是用以个料叉把料叉起来然后把料吸过过来放到传送槽里进行向前走,就是在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对他定位和向前走,现在的关键是我要在上面边走边点胶,除了上面的杯不能碰,其他的都可以机械接触

网友:
有那种特小的真空吸盘试试  多弄几个

网友:
我觉得可以利用冲压料时的小孔来步进。一个夹持机构夹住料。留出点胶位。下端留出步进孔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这开发的插片机也是这个原理,料带状的,但是我这是平躺着送,有两个冲压孔,你这个树起来送可以做个带针插板步进,对面对个装置给插板回去的时候一个压力!

网友A:
是不是LED用的的Frame?来料应该可以先放料盒里面,从料盒里面一片一片导出就行了

网友:
单单一个件很难判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ED用的的Frame?来料应该可以先放料盒里面,从料盒里面一片一片导出就行了

是啊,就是LED用的,你知道啊

网友(点评):
做过封装产品了解些,现在不从事这个行业了。以前一般是用料盒,便于搬运、存储。层数根据机器规格定,从盒中一片一片推出,

网友:
步进方式

网友B:
这个来料是卷装的,应该是用专用机台上料和作业的。我们公司就有一台,料和机台是一家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来料是卷装的,应该是用专用机台上料和作业的。我们公司就有一台,料和机台是一家生产的。

你们公司做什么的啊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大概,我想用伺服电机和光纤传感器以及简单的PLC程序来自动上料,大概步骤如下:
1.伺服电机配一套传送丝杠,在丝杠上设计一个夹具用来固定带料。
2.夹具的设计,选用一个行程很小的抓手气缸,作为带料固定夹具,气缸的两臂需要加上材质软点的,因为气缸固定时不会损伤带料。
3.夹具上应加一个限位块,设计为了上料叉能精准的将带料送到夹具上。
4.传感器的安装,一根带料要点多少次胶,就要安装几个传感器。夹具固定带料,在伺服电机的运动下,带料向前移动,当运动到要点胶的地方,刚好光纤检测到信号,伺服电机停转,进行点胶,点胶动作完成,电机继续运转,进行下一处点胶,直到一根带料全部点胶结束,固定夹具松开带料进行卸料,伺服电机复位到原点,进行下一根带料点胶。
4.卸料也很重要,主要看工况,因为胶不是很快就干的,有的胶还要在烘箱里固化的,所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卸料。
5.还用到电磁阀等一些其他东西。
以上是个人想法,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相当的好啊 。。。

楼主:
恩,很好,说的比较详细

楼主:
不知道,你做那一方面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大概,我想用伺服电机和光纤传感器以及简单的PLC程序来自动上料,大概步骤如下:
1.伺服 ...

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可行。我们以前做过自动点焊机送料装置,用的方案就和这个类似,不过我们送料是躺着的,不是竖着的。如果楼主的原材料是成卷的料的话,有可能做成全自动送料点胶。而不必切成一段一段的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可行。我们以前做过自动点焊机送料装置,用的方案就和这个类似,不过我们送料是躺着的 ...

我认为躺着比竖着更放便些

网友(2012-08-10):
很好走啊。。。

网友:
在两个治具把每格都架起来 通过同步带 一个个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做什么的啊

我们也是pCB板上插pin的,料和设备是美国interpex的。

网友:
led支架送料已很成熟了
磁铁吸取

网友:
LED行业,你去网上搜固晶机的视频

网友:
你研究过五金模具吗,没有的话研究下,做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连接器里面的端子,存放是一盘一盘的放置。 以前调试过一个扎针机,那个料是平着给料的,利用导正孔向前送料。先一步就说切断,在下一步就说将切好的端子插入一个做好的塑料部品里面。就是一个连接器了。

网友E(2012-09-23):
来料的时候该是一卷一卷的吗   跟端子来料差不多的形状吧   我看中间好像还有中CARR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料的时候该是一卷一卷的吗   跟端子来料差不多的形状吧   我看中间好像还有中CARRY啊

不是,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好像是灯吧      能不能先剪下一个一个的   再用震动盘可以吗

网友:
这不是LED料吗
上边不是有定位空吗

网友:
LED料架,深圳龙华有家公司,做得很牛。

网友:
LED产品  PIN针

网友:
你这是上料去电镀  固晶  焊线?看上去应该就是固晶还是焊线了吧。这个你可以做成一个叉子,把料放上去,然后就用电磁铁或者是推力钩子都可以实现上料的要求。如果用电磁铁的话就可以一次可以吸多片或者是单片,电流可以用电位器控制。

网友:
是做LED的芯片框吧?上料时应该一大叠料吧?

网友(2012-10-30):
齿轮式送料,那小孔是定长

网友F:
我正在头疼这个问题.磁铁会吸到两片的.我是做LED电镀设备的

网友(点评):
你用电磁铁呀,用电流控制磁性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头疼这个问题.磁铁会吸到两片的.我是做LED电镀设备的

磁力大小调整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料盒和片的摩擦力大小不一样。力大了吸两片,力小了会掉片。

网友(2015-01-30):
特小的真空吸盘

网友(2015-04-21):
希望做过的发表意见

网友:
步进方法!!!!!!

网友:
是LED支架么?来料应该是卷的吧,利用下侧的冲压孔定位应该可行,横放最好,竖放的话最好是参考用于做LED支架的卧式注塑机

网友(2015-10-14):
为何来料不是整卷的,我们公司的是整卷的。

网友:
电磁铁会有一个问题,会让产品带磁,这样行吗?

网友(2015-11-17):
这东西就是用磁铁吸的,以前做过金线机,上料就是用磁铁,不过已经过了很久了,只记得这个了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不好上料啊!

网友(2016-04-28):
Leadframe,封装行业用得很多,应该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