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常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做分析的?小弟碰到点麻烦。

楼主(2012-07-11):
最近刚开始学solidworks simulation 做受力分析,有没有人能告诉我,里面关于做静态分析的时候,选力矩,是不是只能在一个面上均匀受力啊

能不能作用在蓝色面的最前端,而不是整个面
谢谢了,有知道的话最好能写详细点。

网友:
这个可是有用的技巧,点明了以后能让某些人多挣个几百几千的。

网友A:
楼上夸大其词了吧。
楼主意思就是在一个大面的局部区域加载载荷是吧,我习惯的做法是使用分割线分割出若干区域
既不影响结构又可以使用草图定义任意形状,不知高手是怎么做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学习,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多选面的,力也有力和力矩可选

网友:
绘制分割线?试试

网友B(2012-12-26):
引用 网友A:
楼上夸大其词了吧。
楼主意思就是在一个大面的局部区域加载载荷是吧,我习惯的做法是使用分割线分割出若干 ...

请问怎么绘制分割线?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在一整个大区域的局部施加载荷。

网友(点评):
分割线在曲线命令里面,很简单的。找到实践一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绘制分割线?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在一整个大区域的局部施加载荷。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分析这方面还没有好好学,惭愧惭愧、

网友(2013-12-02):
分割线搞定

网友(2014-03-11):
分割线可以解决,今天才做的

网友(2021-11-20):
需要在哪受力就在哪个区域施加力就可以,可以用分割线,也可以做出受力区域面,也可以在边线上的受力

网友(2021-12-22):
ansys里面有印记面,我的理解是可以等效于单独画一个小面,让力可以等效在这个印记面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