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里是真空的么?

楼主(2012-07-11):
温度计里是真空的么?哪位清楚的大侠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
路过,不懂的说,我想可能是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

网友:
  应该不是吧   如果是真空的话怎么完成热胀冷缩呢

网友:
是真空;没有空气,也就没有压力,液体更好的进行热胀冷缩,测温比较准;如果有空气,液体热涨时会受到气体的压力,刻度就不会那么均匀;之所以倒转液体不下来,我想是因为毛细血管吸力作用。

网友:
假设不是真空的,如果温度达到或超过它的量程,酒精柱就会一直向上达到顶端,使柱管充满,甚至顶破温度计,试问液柱充满那空气哪去了,不会融入酒精中吧?所以说管柱中有空气或其它气体根本不对,就是真空的。  还有大气压问题。温度计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与外界隔绝,哪里来的大气压?

网友:
我觉得也是真空,楼上分析得很有道理

楼主:
我自己查了查想了想,应该是有真空的温度计也有不是真空的,像体温计就是几乎完全真空,而像有些工业用温度计,就不是真空,这样的温度计在顶端有一个很大的气泡,这样的话,下面毛细管中空气的压缩相当于气泡来说很小,这样就不会造成气体压力大的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啊

什么情况。

网友:
水银体温计一定是真空的,其他乱七八糟的温度计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