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在低速重载条件下可以选择0游隙或负游隙吗?

楼主(2012-07-11):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在低速重载条件下可以选择0游隙或负游隙吗?

网友:
LZ

你说的游隙是原始游隙还是安装游隙还是工作游隙?

网友:
找了很久,圆锥滚子轴承的安装问题还是没有完全闹明白。能否取负游隙,和工作温度范围有很大关系。

游客

网友:
642093071大侠:我认为你对游隙已经完全明白了。只是还有不确定因素,所以答案不确定。

楼主:
我指的是安装后的游隙是0还是负游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安装后的游隙是0还是负游隙。

请给出应用工况。
配合及运转时内外圈温度差,轴及轴承座材质,轴是否空心,轴承座刚度是否足够

游客

网友:
工况已知、材质和刚度确定的情况下如何计算,大侠能否列一下计算条件。

网友A:
642093071大侠
其实以前回答过你游隙计算问题。
计算游隙的原则就那么点东西,你也知道。
难点在于--1.内外圈温差不确定,靠经验假设。2.轴及轴承座的刚度要用专用软件计算,手算只能再次假设,影响计算精度。

其实,对于一般应用,手算精度也够了。如果你要求高,建议买SKF & 舍弗勒的轴承,他们会免费替你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2093071大侠
其实以前回答过你游隙计算问题。
计算游隙的原则就那么点东西,你也知道。

SKF的轴承也在用,具体工况还是要自己分析。
总体感觉,1、圆锥滚子轴承在适当的负游隙下工作寿命最长是肯定的   2、负游隙大了,轴承寿命会急剧下降 3、正游隙大了,寿命下降较缓慢。这些轴承公司已做成了示意曲线。关键是如何确定量多少为”适当“,一般说这个量很小,重点考虑在极限温度下只允许为0游隙的情况。

网友:
642093071大侠

确定量多少为”适当“,SKF & 舍弗勒有这个能力帮你算出来。只是算也白算。
因为1.那只是一个数值,而机械零件的所有尺寸都是有公差的;
      2. 滚子轴承,最优值是个很小的负游隙。所以在计算中只要按最小极限游隙为0计算就行了。

网友:
Pascal 大侠,能否详细列式子说明一下计算方法,很想听

网友:
642093071大侠,其实你知道公式的,好吧。

s = sr – Δsp - Δst
s  安装后但没有受载的径向运转游隙
sr   安装前的内部径向游隙
sp   由于安装导致的内部径向游隙减少量
st  由于温度的影响导致的内部径向游隙减少量

游客

网友:
对TRB不是最终要换算到径向游隙,而是从径向游隙开始算,再换算到轴向游隙。难道你你一开始就是算轴向游隙的?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说的是轴向游隙吧。当然最终要换算到径向游隙,安装的方式不同,对径向游隙的影响也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