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形状能折弯吗?

楼主(2012-07-11):
图上的形状能折弯吗,三个厚的板,高大概80,宽60

网友A:
手工还是机器?

网友B:
可以折弯的,不过要考虑好最后一步使用的折弯凸模形状,不然会干涉(碰到零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还是机器?

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折弯的,不过要考虑好最后一步使用的折弯凸模形状,不然会干涉(碰到零件)的。

外包的,只是想知道能不能折弯,误差大不大

网友B:
误差要看师傅手艺了,折弯的活,精度和机加工没可比性,看你要求多高了。

网友:
这个用机器折弯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要看师傅手艺了,折弯的活,精度和机加工没可比性,看你要求多高了。

明白,感谢

楼主:
再问下,图上折弯件,下面开口要用螺钉来锁住以便夹紧里面的管,想问下下面折弯的口大小多少才合适,20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折弯的,不过要考虑好最后一步使用的折弯凸模形状,不然会干涉(碰到零件)的。

再问下,图上折弯件,下面开口要用螺钉来锁住以便夹紧里面的管,想问下下面折弯的口大小多少才合适,20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