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转台的初始力计算

楼主(2012-07-11):
初始力计算
一个水平转台,转台上方的重量是1T(转台上下是通过平面轴承联接的),那么,人去推动转台所需要的初始力是多少?怎么计算?计算公式
另外,转台转动后,撞到缓冲器后减速停止。那么,撞到缓冲器时的惯性力有多大?(转台,转180度是8秒中时间)怎么计算?计算公式

网友:
计算很麻烦而且不准确,你最好通过试验得出。

网友:
所需初始力矩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转动惯量定理: M=Jβ   其中M是扭转力矩   J是转动惯量   β是角加速度)求得的力矩M+阻力矩(主要是轴承部位的摩擦力矩)。其实,只要初始力大于阻力矩就可以推动,就看你要在多长时间内启动了(时间越长,角加速度越小,总的初始力矩也越小)。

网友(2012-09-20):
参考一下ACE缓冲器选型的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