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立式铣床加工太慢,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2012-07-11):
外圆加工三角槽宽2毫米  深1.5毫米 间距2.5毫米,现在用立式铣床加工  效率太慢,有了解此加工的大侠指点下,听说用一种刀具  一次能加工多道槽!没见过!求助啊!还有一种是网纹的,滚花刀是不行的。外径是80  长度320.

网友:
用卧铣,成型铣刀片会快点么?

网友:
卧铣,定做合金成型铣刀,很快的。

网友:
这个看上去跟齿轮差不多,可以咨询一下齿轮加工方面的人吧,或者咨询刀具厂家的人,采用非标刀具加工

网友:
不用铣床,也可以。你想想车床滚花的道理。不是太深。

网友:
估计是订做刀具了

网友:
卧式滚齿机

网友:
同意7楼的,用拉床效率高。

网友:
滚齿能比铣床快一些

网友:
用刨床效率高,把刨刀磨成型即可。

游客

网友:
大侠,刨的话也要一个齿一个齿的加工,是否不如拉床快?当然拉床不是很普遍了。

网友:
刨床或者线切割

网友:
这个怎么和我们设备上的磨辊很相似?
我们这设备上的还是有斜度,用两个交叉斜度就成网纹了
专用拉丝床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花,

支持

网友:
拉床或刨床。

楼主:
各位大侠  我的条件只有立式铣床   要不就车床,滚花试过了  是不行的   只有在刀具上想办法了

网友:
根据你的条件      请选择合金成形飞刀,高速加工。这个才是最现实               飞刀手工磨就行     有些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想问题是要全面的,主要是成本和人工方面

网友:
这个类似于木工刨上的轧辊,以前干的用卧铣加合金铣刀
打高速,八小时一般能干50-60跟吧

网友:
用合金成形飞刀,高速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