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编程求教

楼主(2012-07-11):
    数控落地镗TK6920,系统840D。在编程序时遇到一点问题,由于刚接触数控不长时间,找不到错误原因。故请教各位高人。图纸略图如下:正五边形,边长100,方台边长200,编程中心选在五边形中心。

程序如下
M61M62M63
M03S700F400
G54G90G0Z50
X150Y0
Z-15
R1=18
R2=50/COS(54)
G42G01X=R2*COS(R1)T1D1
Y=R2*SIN(R1)
N1  X=R2*COS(R1)Y=R2*SIN(R1)
R1=R1+72
IF  R1<=378  GOTO  N1
G40G0X150
Z50
M05M30

在设备上模拟程序出现一下图形

问题1:为什么会出现过渡圆角,是不是设备参数设置问题?

程序改为下面格式后

T1D1
M61M62M63
M03S700F400
G54G90G0Z50
X150Y150
Z-15
R1=18
R2=50/COS(54)
N1  G42G01X=R2*COS(R1)Y=R2*SIN(R1)
R1=R1+72
IF  R1<=378  GOTO  N1
G40G0X150
Z50
M05M30

模拟如下

问题2:五边形为什么关于Y轴不对称了,G42建立刀补不能指定同时指定XY轴?

第三次模拟程序修改如下
T1D1
M61M62M63
M03S700F400
G54G90G0Z50
X150Y150
Z-15
R1=18
R2=50/COS(54)
G42G01X=R2*COS(R1)Y=R2*SIN(R1)
N1  X=R2*COS(R1)Y=R2*SIN(R1)
R1=R1+72
IF  R1<=378  GOTO  N1
G40G0X150
Z50
M05M30

模拟如下

问题3:五边形不封闭,构不成完整的五边形了,原因是啥?

楼主:
第一次模拟图

第二次模拟图

网友:
帮你修改了下中间段落,没搞明白你R1初始为什么等于18,另顺时针铣外轮廓要用G41:
R1=0
R2=50/Cos54
G01 G41 X=R2*SinR1 Y=R2*CosR1
AA:
R1=R1+72
G01 X=R2*SinR1 Y=R2*CosR1
IF R1<360 GOTOB AA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