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攻丝时遇见个问题蒙了

楼主(2012-07-11):
各位老师好,今天在攻丝时遇见个问题蒙了,M10螺旋槽丝锥攻Q325(16Mn)板,底孔8.6mm,
盲孔深25mm,加工中心转速120,进给F180,加攻丝油,在攻到第60个孔时发现第三牙,第七八牙,第十十一牙崩掉了(不知道何时崩掉的),但是攻出的螺纹是好的,丝锥据说是日本的,崩牙处见图片红圈。

大家说说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解决办法吧,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中间有空洞吧

网友:
60个孔,深25mm,一共加工了1.5m,形成原因不好说,估计是丝锥质量问题,或是没有按推荐参数给。只能换一个丝锥了

网友A:
建议你底孔加大一点。含锰的材质轫性较大。试试看。

网友B:
想问你一下,你用什么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你一下,你用什么夹头?

浮动带扭力保护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动带扭力保护夹头

哦!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刚性夹头。你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底孔加大一点。含锰的材质轫性较大。试试看。

底孔再大的话,可能牙太平了!!M10*1.5底孔8.6已不小了!!!

游客

网友:
你钻8。8,攻后孔会小很多,例如我攻不锈M6钻5。4 攻后孔5。3
不会的。8.7呢,盲孔的垂直度如何。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崩牙出现的位置(即第三牙)和崩牙的大小。一般2-3个切削刃的丝锥第三牙的切削量已经比较小了,这个时候崩掉一块实际上可以认为这个切削齿不参与切削,硬挤压过去,并把原来该牙的切削量累积到后一切削齿。如果蹦块较大,挤压力会变小,这样就避免了丝锥折断。但实际是有挤压力的,建议楼主把崩刃的第三牙完全磨掉。至于以后几个牙,大多是退刀时切屑阻塞到后刀面甚至是齿侧挤掉的,实际上第三牙也是这么挤掉的。七八牙之后掉不掉大可不必理会,因为那部分牙型对螺纹加工已经没太大用处。
另外,所幸是崩的是第三牙,如果是第一牙,估计搂这个活是干不了的,很可能上去就断。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佩服。

网友(点评):
不只专业,还很热心呢!!难得啊!!

网友:
日本什么时候也在机械领域冒假货啦??????

网友:
我对我们厂的加工中心师傅说,最好不要用刚性攻丝,所以我们的产品大多做好底孔,然后让操作工用气动攻丝机攻丝。让操作工常动动有益健康,呵呵。

网友:
9楼说的好专业啊

网友:
11楼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用的是电动攻牙机
很好用
带自锁

网友:
丝锥有问题,不过16Mn 材料 本就很黏,蹦齿是铁屑挤的。

网友:
光孔8.6?
有点挤。你这个不是丝锥问题,不知道你程序里有没回牙这个程序,和油无关,看过攻丝微镜头就知道,攻丝好的都需要回牙在继续攻。道理和手工一样。
8.7的适中。
8.9的好攻,但对要求严格的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
材料有杂质建议用铅油润滑

网友:
没遇到这样情况,我们用的是瓦尔特的丝锥,感觉还不错!

网友:
用进丝锥,有杂质。

网友:
能说一下是什么设备吗?

网友:
OSG的丝攻加工不锈钢不行。
试用下NACHI的。
如果不想换丝攻的话建议同一孔攻丝攻2-3次,每次7MM左右。
参数还可以慢点,S=80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崩牙出现的位置(即第三牙)和崩牙的大小。一般2-3个切削刃的丝锥第三牙的切削量已经比较小了 ...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好好的解决掉,但是活不能停下来,目前使用刚性攻丝,每攻8MM丝锥退出,由操作员将丝锥,丝锥孔吹净,再攻下去,直到加工完毕。使用的是国产不知名的直槽丝锥,大概几元一只,还行目前没有出现过折段现象,偶尔有崩齿现象,大部份是后角磨损(见图),平均一只丝锥能加工150个孔吧。螺旋槽丝锥是不行了,刚性攻丝也崩齿,日本的OSG也不例外,可以看图。我的加工材料属于低碳钢,软钢,特别粘,有韧性(锰的含量高),我在想可不可以用铝专用丝锥?厂里的l老
师傅还说以前还有错齿丝锥,老技工自己磨得,说是特别好用,你了解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崩牙出现的位置(即第三牙)和崩牙的大小。一般2-3个切削刃的丝锥第三牙的切削量已经比较小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好好的解决掉,但是活不能停下来,目前使用刚性攻丝,每攻8MM丝锥退出,由操作员将丝锥 ...

这个情况我认为还是要使用螺旋槽丝锥来解决。对16Mn来说直槽丝锥排屑不好,所以得中途退刀。师傅说的是跳牙丝锥,一般用于较粘柔韧和材料回弹较大的材料攻丝,如不锈钢、钛合金、铝合金等。不倾向使用铝合金专用丝锥来攻16Mn,建议可试用不锈钢专用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我认为还是要使用螺旋槽丝锥来解决。对16Mn来说直槽丝锥排屑不好,所以得中途退刀。师傅说的是跳 ...

不锈钢专用高钴丝锥试过了,好像崩牙的倾向更严重。不过今天使用M6的OSG镀钛丝锥(丝锥牙很少,就能有6.7个吧,我也不知道这种形式叫什么名字),攻同样材质,浮动攻丝一次到位深十,200个孔,丝锥很好没问题,我真是蒙了,还有咱俩好像是老乡啊,我是大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专用高钴丝锥试过了,好像崩牙的倾向更严重。不过今天使用M6的OSG镀钛丝锥(丝锥牙很少,就能有6.7 ...

楼主改变了三个有利的条件:
1.TiN涂层;
2.丝锥牙长变短;
3.柔性攻丝。
德标丝锥一般牙长较短,更短的常为10P。
恩,大连。

网友:
9楼牛人,一看就是干过的,佩服。

网友:
所加工材料太硬了。M10一下子切削量很大的,刀具要非常好才行。

网友:
又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大哥,你的材料韧性很好的,孔加大点,。注意攻丝时的排屑。

网友:
像这种材料,机械加工性差,最好不要用刚性攻丝;
主要是材料粘度大,难以排处铁屑,致使丝锥退出时挤压,

网友:
分析是积屑造成的,盲孔而且你这也挺深的。
建议提点转速,200转试试。一般线速度8m/s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锈钢专用高钴丝锥试过了,好像崩牙的倾向更严重。不过今天使用M6的OSG镀钛丝锥(丝锥牙很少,就能有6.7 ...

大概是TIN-SFT吧,螺纹长的确比你之前用的EX-SFT/EX-SUS-SFT要短。同是大连的

你们用过挤压丝锥没有?我建议试试S-XPF。

网友:
有道是:一招鲜吃遍天, 攻丝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想学好也针对很不容易。当初刚刚学习机械加工的时候,决定攻丝算啥啊?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差的是在太远了。

网友:
质量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关键是崩牙出现的位置(即第三牙)和崩牙的大小。一般2-3个切削刃的丝锥第三牙的切削量已经比较小了 ...

想问下老师怎样防止退刀时切屑阻塞到后刀面

网友:
丝锥和孔是不是垂直的啊,

网友:
挤销了,换长柄丝锥

网友:
不会吧!M10的我们能做百来个吧!不过那丝锥很贵,

网友:
既然料软韧性好为什么不试试挤压丝锥?

网友:
挤压丝锥不会有崩牙的问题,因为一没有切屑,二强度高,只要控制好底孔尺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是TIN-SFT吧,螺纹长的确比你之前用的EX-SFT/EX-SUS-SFT要短。同是大连的

你们用过挤压丝锥没有 ...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长期的产品,这个攻丝问题必须要解决,目前我这在一边保证生产,一边试验攻丝方法,等到真正解决那天我会告诉大家的,省的大家以后在走冤枉路,同时谢谢帮助过我的朋友,谢谢大连老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长期的产品,这个攻丝问题必须要解决,目前我这在一边保证生产,一边试验 ...

我是OSG大连办的,厂家的,要不叫我们技术去帮你看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