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尺寸标注方法,请教

楼主(2012-07-11):
请问各位大虾,普通机械件两个面夹角非垂直(比如夹角120度),夹角处有倒圆角,怎么标注两个面的长度尺寸?

网友:
我觉得可以标在延长线交点上。
不过这样的尺寸尽量不要标,质检没法检查啊!

游客

网友:
“枭龙”是质检或工艺员出身的吧,设计基准必须依从机械设计原理而存在,该转化的应该由现场人员自行解决。

网友:
尺寸线标注在面的交点上,不用管过渡圆弧,过渡圆弧只标半径,不标圆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的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3楼说法

网友:
像这种尺寸尽量不要标

网友:
在相交的圆角处建立虚点,就是两条相交线延长线的交点,再去标两个面的长度尺寸。这样标出来,一般人都能看得懂的。

网友:
这样标注吧

网友:
能附图说明不?

网友:
是啊 像我这种菜鸟 没图没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