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实体的逆向造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1):
请教

曲面实体的逆向造型是怎么回事啊,请懂的高手们说说,谢谢了。

网友:
逆向造型是指根据已有的产品或者模型进行测量或扫描,然后进行逆向的3维建模过程,一般特指产品的外   卡通松鼠外观
  观曲面的构建过程。

网友:
比如你手上有个红薯,这个玩意参数化有点难,你想以它为原型开模做个塑料玩具,你将它放到三坐标抄数机上,接触式的会用探针去很密集的接触这个红薯,并把所有的接触时的座标记录下来。你把这所有的座标点导入UG,就会看到一个和你手上的红红薯一样的点的集合,再下一步就是将这些点用线连起来,再在线之间铺上曲面,再长肉,抽壳,分型,这个以红薯为原型的塑料模具就出来了。